请教: PLL divider

楼主(2009-05-18):
请教:
设计一个900MHz PLL, 0.18um工艺, 发现用普通的数字触发器也可完成反馈分频。反馈分频用普通的数字触发器设计好,还是用模拟(CML)触发器来完成分频,哪个特性更好?

网友:
900M用普通dff也可以吗?有点怀疑。但是比较一下功耗,应该有结论

网友:
有待高手解决

网友:
Normal digital stuff is OK!

网友(2009-07-01):
应该没有人直接用数字单元库的D触发器做分频,最好还是使用CML结构

网友(2009-08-09):
900MHz的输入频率可以直接使用TSPC结构,网上有很多该结构的文章;
不过如果频率再高些,对杂散要求较高的话,最好使用CML的结构。

网友:
不要使用CML结构,电流大

网友:
采用CML的话考虑到电流的变化了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设计一个900MHz PLL, 0.18um工艺, 发现用普通的数字触发器也可完成反馈分频。反馈分频用普通的数字触发器设计好,还是用模拟(CML)触发器来完成分频,哪个特性更好?

900MHz, .18的工艺,如果直接用foundry的标准逻辑库估计是不行的。

divider分两类,static 和 dynamic

普通的数字触发器或者tspc构成的属于dynamic divider,这类divider特点是电路简单,功耗极小,但是瞬态电流很大,需要控制其对电源的干扰。噪声方面,这类divider自身有非常低的噪底,但对电源/地的噪声没有抑制能力。速度方面,几百M是没问题的,tspc相对速度更快,可以上G。

cml结构的divider属于static类,即有静态功耗。相对来说cml设计要复杂一丁点。优点是信号是差分形式,对电地共模噪声有抑制能力,速度非常快,几个G都没问题。缺点是功耗较大,自身噪声也很高,噪底估计要比前一类差个30dB。

选用哪种divider,要综合考虑速度、噪声、功耗以及电源LDO设计等方面的因素,最终的trade off需要由你自己进行。。。。。。

网友:
没必要使用CML电路结构,哪种结构功耗较大
使用TSPC结构分频即可。

网友(2009-11-25):
频率高些用CML适合一些

网友(2010-03-18):
如果输出摆幅足够的话,用TSPC is OK!

网友(2010-06-10):
一般的经典DFF足够使用了。

网友(2011-04-20):
你说的不清楚啊,这个分频器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功耗,噪声,还有分频比等。是固定分频比还是可变分频比之类的,说清楚了就好回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字dff比cml功耗小?怀疑中。。。

网友(2011-08-13):
0.18um SMIC的工艺,触发器可以轻松做到1.5G,所以最普通的DFF结构都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推荐用TSPC结构的DFF,不要用CML,耗电太大。

网友:
0.18um 900MHz 建议才采用TSPC的DFF

网友(2017-08-08):
学习了,有没有TSPC的结构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