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LL divider

楼主(2009-05-18):
请教:
设计一个900MHz PLL, 0.18um工艺, 发现用普通的数字触发器也可完成反馈分频。反馈分频用普通的数字触发器设计好,还是用模拟(CML)触发器来完成分频,哪个特性更好?

网友:
Common logic is ok, and lower power, and lower noise.

网友:
这个还得看你是什么样的divider吧,如果只是个除2,除4之类的,当然用最简单的DFF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可编程的divider,可能要考虑架构了。

网友:
Common Logic IC is OK !

If you need higher precision, fractional-N divider is highly prefered.

网友:
standard CMOS logic + TSPC DFF is OK.

网友:
standard CMOS logic is ok, low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