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delta的比较器

楼主(2009-05-18):
用于SIGMA-DELTA的比较器哪一种比较好?
我没有概念,

Re-generator比较好? 还是有pre-amplifier + latch比较好?
请各位赐教

网友:
如果是1b quantizer, 闭着眼睛做。

latch 不就是re-generator 么?

楼主:
Vdslafe大:
因为我没概念,见笑见笑,
1-bit的要考虑offset还有hysteresis?

网友:
一般1-bit不用考虑滞回和offset
除非你的比较器做的太烂
呵呵

网友(2010-01-05):
4 lou 是牛人

网友:
钟控带latch比较好

网友:
cmp的noise,hysteresis,offset都跟quantized noise 一样被loop filter 给干掉了。

网友(2017-12-06):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