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工艺库中提取一级手机计算参数

楼主(2009-05-18):
由于最近想尝试着设计一下一个两级运放,但是每次都设计不好,看了一些指南,说要提取参数
请问如何从工艺库中提取一级手机计算参数,比如说tox,vthn,vthp,un,up
我提取的手工模型,为什么hspice跑后,vth和计算的相差很大。还有一般两级运放各管子都工作什么状态!

网友:
同问~~~希望高手能解答一下

网友:
Vth: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68942-1-6.html
切线的斜率就是un/up.

楼主:
那一般运放的各管子工作于什么状态呢

网友A:
tox=Lmin/50是个大概的值
其他值都可以再model里面找到

基本在饱和区,去过没有特别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x=Lmin/50是个大概的值
其他值都可以再model里面找到

基本在饱和区,去过没有特别要求!

那是不是除了tox,其他的都可以直接使用库里面level49的参数呢?

网友(2016-06-04):
應該不需要提取參數吧
設計時要注意
1. 元件工作在你要的工作區
2. 無法和HSPICE完全相同,有個5%誤差合理
   但要想清楚,這些誤差從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