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流水线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5-18):
大家好: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多发射乱序执行的超标量流水线,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我的多发射是指什么呢?是在IF阶段一个时钟周期取多条指令吗?还是指在译码以后一个时钟周期发射多条指令给执行单元?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不是在IF阶段一个时钟周期也要取多条指令呢?
         我的load和store指令该怎么处理呢?
         希望大家给些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
多发射一般指后者,IF阶段还是一条一条的取了,只是一般情况下 (icache not missing)在fetch阶段动作会快于Decode,而且一般会有预取的机制,在decode与fetch之间一般会有一个pre-fetch buffer来存这些指令。至于能不能多发射关键要看指令间的dependence,三种都要考虑。一般在decode后是有一个专门的issue部件的,不过如果是简单流水线的话,decode来做这事了.
请注意以上只是一般处理器的情况,特殊的当然是nothing impossible

楼主: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用多时钟控制啊?在取指阶段用快时钟频率?或者在取指的时候我一次取多条指令呢?

网友:
同一个时钟,只是取指是一个cycle一条,而decode可能是四五个cycle才一条。

网友:
一次多取几个指令也是可以的,不过那样会给设计上代来一定的复杂度,做为一个pipeline,还是一次一条就OK了

网友:
==========================
番禺机械回收 物资回收 番禺废品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在设计运算模块时候,我不用专门设计一个Load和Store模块吧?它们本质上就是ALU,是吧?是不是在双发射时候,我只要设计两个ALU单元和一个乘法单元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个人的理解。

multi-issue与是否一个cycle取多条指令没有直接的关系。
即使每个cycle取一条指令,仍然可以有多发射的机会,因为指令执行不一定能每个cycle完成一条,所以处于执行过程中的指令可以是多条。同时发射的指令也可以多条。
另外,多发射与乱序执行也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2009-07-06):
不同体系下的不同选择

在单核结构下:对不同复杂度的指令是通过变周期来优化的。
在多核结构下:可以通过任务化分来使用多核(粗分),也可通过多发射去实现,并行的多指令执行,便这一是要CPU结构支持,二也要编译软件支持。这是我的观点,实现并行,看实现的复杂度与性能了,前一个的性能比不得后一个的性能好。

网友(2009-08-15):
是否大学里的课程设计?

网友:
气动头 紧凑的双活塞齿条式结构,啮合精确,效率高,气动衬氟蝶阀
输出扭矩恒定。
  铝制缸体、活塞及端盖,气动硬密封蝶阀与同规格结构的执行器相比重量最轻。
  缸体为挤压铝合金,经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内表面质地坚硬,强度,硬度高。采用低摩擦材料制成的滑动轴承,避免了金属间的相互直接接触,摩擦系数低,气动头转动灵活,使用寿命长。
  气动执行器与阀门连接符合ISO5211标准
  气源孔符合 NAMUR 标准。
  气动执行器底部轴装配孔(符合ISO5211标准)成双四方形,气动装置便于带方杆的阀线性或45°转角安装。
  输出轴的顶部和顶部的孔符合 NAMUR 标准。
  两端的调整螺钉可调整阀门的开启角度。
  相同规格的有双作用式、气动v型球阀单作用式(弹簧复位)。
  可根据阀门需要选择方向,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
  根据用户需要安装电磁阀、定位器(开度指示)、回信器、各种限位开关及手动操作装置.

?这是啥?

网友:
看看PowerPC 440的架构

网友: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网友:
多个thread run 程序啊

网友(2009-12-06):
回复 网友A:
错,如果流水操作,想想Load和store单元也是需要用ALU,而正在执行的也需要用ALU,这样就会造成资源冲突

网友(2010-03-06):
need an address generation module.

网友(2010-06-09):
跟着学习了,这样的讨论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