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人有一些 被動元件的spice model

楼主(2009-05-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网上可以down一部分,用过一些感觉不好,可以自己建

网友(2009-07-12):
哈哈!“被动元件”?这是台湾人的叫法。我国在上一个世纪就已经有规范名词“无源元件”哈!

网友:
poly fuse的模型和一般poly resistor应该差不多吧,在烧断之前。你该不会想模拟它烧断的过程吧?我们学校数学系有个教授专门做火焰形状、温度的仿真,无比好看。

photo coupler应该是调制后使用的?如果直接利用它的线性,那需要去读厂商的datasheet了。。。

CT mag_amp是什么?我不懂,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10-12-10):
Mag Amp => 磁放大器

ct => 應該是 如電流測棒 使用 電流 感應吧

不過, 很多 discrete spice model 和實際還是有差異的 .
POLY FUSE 應該不會有 spice model 吧 就只是阻抗 變高 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