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带隙基准时工艺角仿真出现大的变化

楼主(2009-05-19):
我设计了一个电流模形式的带隙基准,在tt情况下调节到80db的psrr
和2ppm/K的温度系数;但是仿真ss和ff时,带隙的温度系数都增加到约30ppm/K
另外带隙输出的电压值也分别增加和减小了10~10mv

请高手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是电流源设计的不好,电流随工艺变化太大,不够稳定。设法减小电流源与工艺相关性,加些补偿

网友(2010-05-31):
这个和电路结构有关

网友:
不认同是电流源设计不好,
不同Corner下,Vbe可能存在偏移,折算到负温度系数的电流,再镜像,折算到电阻上的电压,就可能存在少量的变化了.

网友:
看看BJT的模型,是否有corner?一般BJT的参数比较稳定,所以多数FAB厂的BJT模型都不考虑corner的影响,但也有一些会提供多种corner,如果是这样,出现楼主这样的情况也很正常。

4# icseubear

网友:
如果你有耐心推导bandgap的最终表达式,就可以看到bjt的corner会影响diode的Is0;res的corner会影响diode电流Ib的绝对值。由于最后Vbg里跟电流相关的都是ln项,因此Vbg的偏差不大。具体来说bjt和res的corner会分别带来约1.5%的偏差. 温度系数更不用说了

网友:
很正常的

网友(2010-07-01):
很正常啊。而且你要是只用一阶温度补偿就能做到2ppm 真的很不错了啊

网友(2011-12-28):
我也正为这个问题纠结中。。

网友:
结构影响比较大,在电流模式带隙 电阻不同工艺角下有较大变化

网友:
对BJT 和电阻的工艺角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