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p8634问题?

楼主(2009-05-19):
各位大哥,我在烧写smp8634 linux内核到flash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按照以下步骤:

YAMON>load -b tftp://192.168.0.37/zbimage-linux-xrpc 0xb0100000
YAMON>pflash write -f 0x80000 0xb0100000 0x46e400  //Length = 0x46e400
YAMON> pflash probe
YAMON> xrpc 0xac080090//after that will get
message ‘xrpc succeeded’
YAMON> load zbf 0xb3000000
然后go

但到 xrpc 0xac080090的时候出现
YAMON> xrpc 0xac080090
xrpc failed (9)--- if a xtask is using a cipher or if you reboot
            --- xrpc will fail with RM_BUSY

查看了一下前面的启动过程,
Found 1 file(s) to be processed in ROMFS.
Processing xrpc_xload_vmlinux_ES4_dev.bin (start: 0xac080090, size: 0x00300614)
  Checking zboot file signature .. Not found.
  Trying xrpc_xload format .. Failed (not an xrpc_xload file)
Done with container 1.
Scanning ROMFS image at 0xac040000 (0x48040000) .. Found.
ROMFS found at 0xac040000, Volume name = YAMON_XRPC
Found 1 file(s) to be processed in ROMFS.
Processing xrpc_xload_yamon_ES4_prod.bin (start: 0xac040090, size: 0x00030994)
  Checking zboot file signature .. Not found.
  Trying xrpc_xload format .. OK
  Checking zboot file signature at 0x13000000 .. OK
  Decompressing to 0x91200000 .. OK (456880/0x6f8b0).
  Load time total 179/313 msec.
  Execute final at 0x91200000 ..
不能跳到系统,而是跑到yamon。。。
(板子dram0 failded)

???

楼主:
搞定了,内核没编译好....

网友:
请问是编译内核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呢? 我也有同样的错误!~

网友:
好像是版本问题,prod  dev相关

网友(2009-06-24):
uniide -mips ide

据说这东西可以直接编译linux内核,全图形界面的,国内开发的

网友:
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很不错

网友(2009-08-04):
顶一下,sigmal 技术交流太少!

网友:
宫颈糜烂的原因很多

以上的分类方法是根据宫颈糜烂的病理学概念进行的。前已述及,宫颈糜烂的原因很多,除与创伤造成宫颈粘膜撕裂、继发细菌感染导致上皮脱落形成糜烂有关外,还与体内内分泌的改变有关,因此又有人将这种类型的糜烂分为先天性糜烂和后天性糜烂。
  (3)先天性宫颈糜烂:在胎儿发育期,除阴道上皮外,其它生殖道上皮皆起源于体腔上皮。当胚胎发育至第3或第4个月时,子宫颈管内的圆柱状上皮和宫颈阴道部表面的鳞状上皮已经可以明显地区分,此时两型上皮的交界处不是在宫口,而是位于子宫颈管内。当胚胎发育至第6--7个月时,宫颈的柱状上皮已具备了分泌功能。在妊娠晚期,这些柱状上皮受母体雌激素的影响,宫颈粘膜柱状上皮增生,开始向宫颈口外方生长,并超越了宫颈外口,因此在新生女婴约有1/3宫颈外观类似成人的宫颈糜烂。由于此时并不存在裂伤、感染等形成宫颈糜烂的因素,故把这种糜烂称为先天性糜烂出生后来自母体的雌激素影响逐渐消退,新生女婴的这种宫颈糜烂也自行消退。
  (4)后天性宫颈糜烂:后天性糜烂是和先天性糜烂相对而言,多发生在卵巢功能旺盛的生育年龄妇女,宫颈管柱状上皮受卵巢产生的雌激素影响而出现过度增生,超过宫颈外口,从而使宫颈外口呈糜烂状。此种糜烂的外观与炎症引起的糜烂无异,只是引起糜烂的原因不同而已。这种宫颈糜烂多见于妊娠期,产后大部分都能自行消退。由于病因不同,其临床表现多少有一些差异。此类患者的白带也会增多,但白带的性质为清亮粘液状,紧紧贴附于宫颈表面,不易擦掉。病理检查时柱状上皮细胞下没有炎症细胞浸润,而有腺体和间质增生。说明这种糜烂可能和内分泌改变有一定联系,而和炎症似无直接关系。当然在糜烂的基础上很容易继发炎症感染,但这种炎症表现只是结果,而不是糜烂的原因

网友:
sigma 的资料的真的少呀!!

网友(2009-11-25):
回复 网友A:
资料少我们国产一下,大家都出來共享嘛

我看串口输出貌似是楼主编译的时候没带上cpu key,前面验证过不去,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