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610中verilog -XL和NC-verilog都不能用

楼主(2009-05-19):
新装的IC610中的数字仿真工具verilog -XL和NC-verilog都不能用,查找发现安装目录里没有相关文件,是安装有问题呢还是要装的别的安装包?请指点一下!!!提示找不到ncsim这样用find找了 确实没有ncsim有说要装上isu这个,群殴用610的installscape装isu58 但总是错不知道是不是610不能用isu58谢谢大家了~~

网友:
装完ius成功的话,还要设一些变量,这样才能让ic610去找到ncsim在哪;
变量设置在安装说明里应该有一些提示的,要不就看相关文档吧

网友(2009-11-14):
是不是要设置path和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