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LAB 提示 如下 错误信息~~

楼主(2009-05-20):
下面是 大津法的程序,不知道哪里错了~~

I=imread('coins.png');
subplot(131)imshow(I);
title('原始图象')
%下面使用MATLAB函数计算阈值
level=graythresh(I);
%用大津法计算全局图像I的阈值
BW=im2bw(I,level);
%阈值分割
subplot(132),imshow(BW)
title('graythresh计算灰度阈值')
disp(strcat('简化大津法计算灰度阈值:',num2str(uint8(level*255))))
%下面的MATLAB程序实现简化计算阈值
iMAX=max(max(I));
iMin=min(min(I));
%计算最大和最小值
T=double(iMin:iMax);
iSize=size(I)
muxSize=iSize(1)*iSize(2);
for i=1:length(T)
  %从最小灰度值到最大值分别计算方差
  TK=T(1,i);
iForeground=0;
iBackground=0;
%定义前景和背景数
Foreground=0;
Background=0;
%定义前景和背景灰度总和
for j=1:iSize(1)
  for k=1:iSize(2)
     tmpData=I(j,k)
     if(tmpData>=TK)
     %前景像素点的计算
     iForeground=iForeground+1;
     ForegroundSum=ForegroundSum+double(tmpData);
else
     %背景像素点的计算
     iBackground=iBackground+1;
     BackgroundSum=BackgroundSum+double(tmpData);
   end
end
end
%计算前景和背景的比例和平均灰度值
%这里存在一个0分母的情况,导致告警,解决方法很简单,
%但不影响结果,请读者改进
w0 = iForeground/muxSize;
w1 = iBackground/muxSize;
u0 = ForegroundSum/iForeground;
U1 = BackgroundSum/iBackgroundSum;
T(2,i) = w0*w1*(U0-U1)*(U0-U1);
%第二行为计算的方差
end
%遍历后寻找I的第二行的最大值
oMax = max(T(2,:));
%第二行方差的最大值,忽略NaN
idx = find(T(2,:)>=oMax);
%方差最大值所对应的列号
T= uint8(T(1,dix));
%从第一行取出灰度值作为阈值
disp(strcat('简化大津法计算灰度阈值:',num2str(T)))
BW = im2bw(I,double(T)/255);
%阈值分割
subplot(133),imshow(BW)
title('简化大津法计算阈值')

运行后提示:

??? Error: File: C:\MATLAB7\work\otsu.m Line: 2 Column: 13
Missing MATLAB operator.

为什么啊?!!!!!!!!!!!!!!

网友:
你使用了很多中文输入法模式下的标点
试着修改了一下,你看看
具体算法问题,你自己研究吧

I=imread('coins.png');
subplot(131);imshow(I);
title('原始图象')
%下面使用MATLAB函数计算阈值
level=graythresh(I);
%用大津法计算全局图像I的阈值
BW=im2bw(I,level);
%阈值分割
subplot(132),imshow(BW)
title('graythresh计算灰度阈值')
disp(strcat('简化大津法计算灰度阈值:',num2str(uint8(level*255))))
%下面的MATLAB程序实现简化计算阈值
iMAX=max(max(I));
iMin=min(min(I));
%计算最大和最小值
T=double(iMin:iMax);
iSize=size(I)
muxSize=iSize(1)*iSize(2);
for i=1:length(T)
  %从最小灰度值到最大值分别计算方差
  TK=T(1,i);
iForeground=0;
iBackground=0;
%定义前景和背景数
Foreground=0;
Background=0;
%定义前景和背景灰度总和
for j=1:iSize(1)
  for k=1:iSize(2)
     tmpData=I(j,k)
     if(tmpData>=TK)
     %前景像素点的计算
     iForeground=iForeground+1;
     ForegroundSum=ForegroundSum+double(tmpData);
else
     %背景像素点的计算
     iBackground=iBackground+1;
     BackgroundSum=BackgroundSum+double(tmpData);
   end
end
end
%计算前景和背景的比例和平均灰度值
%这里存在一个0分母的情况,导致告警,解决方法很简单,
%但不影响结果,请读者改进
w0 = iForeground/muxSize;
w1 = iBackground/muxSize;
u0 = ForegroundSum/iForeground;
U1 = BackgroundSum/iBackgroundSum;
T(2,i) = w0*w1*(U0-U1)*(U0-U1);
%第二行为计算的方差
end
%遍历后寻找I的第二行的最大值
oMax = max(T(2,1));
%第二行方差的最大值,忽略NaN
idx = find(T(2,1)>=oMax);
%方差最大值所对应的列号
T= uint8(T(1,dix));
%从第一行取出灰度值作为阈值
disp(strcat('简化大津法计算灰度阈值:',num2str(T)))
BW = im2bw(I,double(T)/255);
%阈值分割
subplot(133),imshow(BW)
title('简化大津法计算阈值')

楼主:
ls 强的,不管怎么说 图片是终于出来了哈~
奇怪还是有错误 :

简化大津法计算灰度阈值:126
??? 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iMax".
Error in ==> otsu at 16
T=double(iMin:iMax);

网友:
You defined iMAX as iMAX=max(max(I));
But you used iMax.
Note that cases of letters are sensitive in MATLAB code.
For example, BUE is different from b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