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LED器件在cadence仿真中如何表示

楼主(2009-05-20):
求教各位大师,小弟新手,本人在研究LED驱动器的问题,这段时间看过很多的相关资料,有个问题一直不知道如何解决,就是在最终的仿真时,LED器件该如何表示或用什么方法替代呢?貌似库里没有LED这个器件吧,还有就是如何设置其相关参数呢

楼主:
有经验的可否指点一下啊

网友:
LED,模型不是二极管吗?

网友:
用二极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需要实际模型,可以到vishay下载。

网友:
可以用N个库里面的diode和电阻串联,看Vf和电流的要求了

网友:
如果是led driver芯片一般是恒流特性,用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18-03-07):
回复 网友A:

   用电阻没有阈值电压的,没有led开启的电压就会一直亮

网友(2018-08-28):
LED就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