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器中运放带宽怎么确定?

楼主(2009-05-20):
比如一个简单的有源RC积分器,积分常数为1/RC,运放的带宽该设定为多少呢?

网友:
jiangjie de zai xiangxi dian

网友:
Depends on what the integrator is used for!

网友(2009-08-15):
这个要看你要在哪些方面用

网友:
有点笼统,最好多看基础书,不然高手是不会给你讲的,基础的东西还是要自己看的

网友:
呵呵,7楼讲得很有道理。不然讲了也是白讲

网友(2010-12-06):
ta de huan lu shi shen me yang de ?

网友(2012-08-30):
那里有什么高手

网友(2019-05-14):
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尝试过推导一阶RC+amp积分器传输函数,得到一个a0/(b0*s^2+b1*s+b2)的表达式,打算利用频域到时域的变换,转到时域来看建立误差与运放GBW的关系,发现处理不了。。。。然后就不知这个关系到底怎么算了,希望大神指点啊

网友:
求指导啊,尝试过利用传输函数反推瞬态响应来算,发现时域有点复杂,,,然后就懵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