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怎么样改变阈值电压模拟工艺误差

楼主(2009-05-20):
模拟一个电路的工艺极端情况,就是局部的阈值电压相似,但是整体会漂移浮动一个delta Vt,小女子不会啊……
怎么样才能让一部分管子的阈值电压变起来呢?尺寸还不变……
想过是不是可以通过同一个电路里引用一个.scs文件中的不同corner,失败……
希望大家帮帮我啊……毕设就差这一个总体的大仿真了……5555555555555

网友A:
应该跑coner吧
如果是要单独改变一部分管子的VT的话,可以把这部分管子模型名 取得不一样,自己修改一个MODEL来跑。

网友:
调用模型的ss ff 进行仿真 ,如果有mc模型则可以进行蒙特卡罗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跑coner吧
如果是要单独改变一部分管子的VT的话,可以把这部分管子模型名 取得不一样,自己修改一个MODEL来跑。

可是问题是,我用的那个模型库,它里面几个corner好多常数是来回调的,很麻烦啊,每次一跑都会出来好多什么,这个参数定义过了,那个参数定义过了……

网友:
Simple way: vgs+delta_vgs

网友(2009-10-10):
你是模拟哪种工艺的?我也在做这方面的设计

网友(2010-07-07):
到底是要调整那些参数来改变阈值电压??

网友:
有那么麻烦吗。例如在差动对管的一边,插入一个电压源,例如10mv , 再将这个电压源与运放看作一个整体,不就行了吗? 失调电压和噪声都可以这样定义的

网友:
有那么麻烦吗。例如在差动对管的一边,插入一个电压源,例如10mv , 再将这个电压源与运放看作一个整体,不就行了吗? 失调电压和噪声都可以这样定义的
引用 网友B: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