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楼主(2009-05-20):
我想将SW1_LED_Data0特定的某两个位置的值,赋给link48和link49,但是我使用下面的程序,link48和link49没有任何变化,能不能帮忙看看!!谢谢!!

always@(posedge SW1_LED_CLK0)
        begin
          if(SYS_Reset == 1'b0 || Software_Reset_OUT == 1'b0)
            begin
                  Link48 <= 2'b0;
                Link49 <= 2'b0;
                state <= IDLE;
                cycle0    <= 8'b0;
            end
          else
            begin
                if(SW1_LED_STB0==0)
                    begin

                        if(cycle0 ==2'hff)
                            cycle0 <= 0;
                        else
                            cycle0<=cycle0+1;

                        case(state)
                            IDLE:
                                if(SW1_LED_CLK0==1)
                                    state<=HIGH;
                                 else
                                    state <= IDLE;

                            HIGH:
                                if(SW1_LED_CLK0==0)
                                    state<=LOW;
                                 else
                                    state <= IDLE;
                            LOW:
                                if(SW1_LED_CLK0==1)
                                    begin
                                        state <= IDLE;

                                        case(cycle0)
                                            8'b0:
                                                Link48<=SW1_LED_Data0;
                                            8'b1:
                                                Link48<=SW1_LED_Data0;
                                            8'b10:
                                                Link49<=SW1_LED_Data0;
                                            8'b11:
                                                Link49<=SW1_LED_Data0;
                                        endcase
                                    end
                                else
                                    state <= LOW;
                            default:
                                    state <= IDLE;
                        endcase
                    end
                else
                    cycle0 <= 0;
            end
        end

网友:
风格好乱。。。。。

网友:
看了代码,发觉SW1_LED_DATA0与其它变量没有任何关系,link48、link49应该就是没有变化呀

网友:
这个代码中的state只能在IDLE 和HIGH之间来回跳变,根本就到不了LOW里面。你自己好好看看

网友:
状态机不是这么写的,找点基本的资料看看。

网友:
编码风格很乱,很难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