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翻译

楼主(2009-05-20):
zero crossing
soft start
PFM (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
electromigration
soft discharge

谢了。

网友:
看帖回复

网友:
zero crossing                           0 穿越
soft start                                  软启动
PFM (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                 脉冲频率调制
electromigration                     电子漂移
soft discharge                          软发电

网友:
soft discharge 是软放电吧?

网友(2009-08-15):
discharge是放电。
另外 zero crossing一般是指信号的过零。
zero crossing detect是过零检测。

网友:
不是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