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向前辈们请教模拟电路调试经验!

楼主(2009-05-20):
我是学模拟集成电路的新手,

最近在调试一个有40个管子的轨至轨运放,可就是调不好!

诚心向各位前辈请教,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给我介绍一下调电路一般采用大的原则和基本步骤、顺序;
一些常用经验等等!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2010-01-09):
本人研一,交大微电子的,刚转入模拟方向,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也把师兄给我的忠告贴出来,以飨像我一样的初学者,以下为正文:
我学习模电有一段时间了,向大家推荐几本自认为的"宝典",谈下自己使用它们的感受以及在学习模电过程中的体会,供后来者参考:
1. 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我们研二模电课的教材,汪宁老师把这门课讲得可圈可点。当时没意识到有其他书,于是我就把此书读了好几遍。此书内容多摘自较新的论文,还未得到工业界的实践论证,所以一大特点就是pitfalls较多。但不失为为大家提供很多深入研究主题的sourcing。
2. Phillip E.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第二版》,此书工程性很强,适合有一定CMOS模电理论基础的人读。当时由于毕设想做ADC,于是接触了此书。读后感觉Phillip通篇都是为了写ADC而写此书,值得一提的是5、6、7章把OP-AMP写得非常精彩。
3. 强力推荐的是Paul R.
Gray的《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堪称模电之Bible,鄙人最近正钻研此书,惜得宝书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很是上瘾甚至有点欲罢不能。此书是UC Berkeley的EECS系为EE140和EE240专门指定的教材,可以说是汇聚了berkeley的精华,berkeley之精华乃silicon valley之精华,siliconvalley之精华乃IC之精华。阅读此书(英文版),你一定能体会到Paul这位Godfather思维之严谨、论证之严密,条理之清晰,该书的一大亮点就是把bipolar和CMOS作为counterpart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讲,能带给读者一完整的transistor级IC的概念。推荐必读。EE140在Berkeley是由大牛Rorber R.Broderson(全哥以前的boss)在教,comic上有他的视频,我坚持上完了他整个一学期的课,感觉收获相当大,似乎感觉自己身体里的血液都是Analog做的,你不可能不喜欢上他。
4. Alan Hastings的《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该书连同Paul那本一起作为在Berkeley的
EE240的教材,它帮助你从一个电路 designer的角度来看工艺,又能从工艺的角度来反哺你设计的circuit,
是一致公认的优秀后端教材。
5. Robert F. Pierret的《半导体器件基础》相比于施敏的那本上手来得更容易,相信研一的诸位大多读过此书。Berkeley
的EE130是由Prof. King(Tsu Jae)来教,有志投身analog或者device的同学最好把energy band,pn junction, BJT和 MOS的基础打牢。顺便提一句,有关"信号与系统"和"控制"方面的知识也是必须的,特别当涉及到高频和稳定性设计时就显得格外必要。
6. 可能有部分同学打算投身RF,那么推荐Thomas H. Lee的《The Design of CMOS Radio-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    Second Edition》,绝对权威。此书我还没研究过,就暂且不发表评论了。
个人觉得,能够有机会多从不同角度观察不同学者对某一subject的讨论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拜读这些大师们(Paul Gray, R.G.
Meyer, S.H. Lewis, Paul J. Hurst, Thomas H. Lee, Alan Hastings, R.Broderson等等, 特别是Berkeley的五人组)的著作能帮助我迅速打开自己的思路,提升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认识。此外,UCBerkeley作为美国公立大学的典范,代表了那种出身贫寒但却不畏权贵、勇于抗挣、挑战特权和精英(Harvard, Yale,Stanford)的精神,令人钦佩。朝去朝来,日月轮回,对于我们这里的每个人来说,也都不过只是这个学校的匆匆过客,带走的是我们的知识和理想,留下的是我们宝贵的"学脉"。

网友:
最重要的是在透彻理解电路的基础上去调,这样才行。 在知道了真正清楚每个管子的作用后,电路自然就调出来了。没有特别的技巧和方法。

网友:
同意五楼的说法

网友:
其实
比利时鲁文大学那本也是很不错
design analog chips可以很直观的学习,几乎没有复杂的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