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LTE的CPRI接口为什么要几个G那么大的带宽呀?

楼主(2009-05-21):
谁知道LTE的CPRI接口为什么要几个G那么大的带宽呀?

网友:
我的理解是基站侧数据汇聚以后速率非常高,所以需要很高的带宽。cpri没做过,但是obsai我做过,里面好像也支持到3g bps的速率

网友:
现在都是多载波了,信号除了语音外还有多媒体、数据,基带信号传输的速率非常高了,CPRI的最低614.4Mbps,最高2.4576Gbps,是码片速率的N倍,N为正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