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LNA

楼主(2009-05-21):
想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设计LNA。我有看到不同的topology,有适用于宽带的和窄带的。
宽带LNA和窄带LNA到底怎么区分的?

我的specification是rf input frequency 从5.18GHz 到5.32GHz,这是属于宽带LNA设计还是窄带? 还有它的工作频率就是取他们的平均数吗?

网友A:
当通带宽度与中心频率的比值小于15%时,就认为是窄带;否则是宽带。

网友:
Wideband or narrawband, it is hard to define in LNA part.  It depend on how to want to deal with Noise Figure.

楼主:
rayengine,能不能说得再清楚一点,我的noise figure 要小于2.5 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通带宽度与中心频率的比值小于15%时,就认为是窄带;否则是宽带。

你这个定义貌似不是很适合lna

楼主:
到底谁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

网友(2009-06-26):
The definition is not important
Just use the one that meet the specification
your LNA  is a narrow band LNA

网友:
你显然是输入窄带的,宽带和窄带的比较一般表示为,带宽和中心频率之比。如果要真正的理解的话,其实就是高斯噪声的定义,在高斯噪声下,正交的条件是cos分量和sin分量的中心频率为单频。如果你设计的系统可以将信号表示为两个单频的分量,或者近似表示,那么就可以看做是窄带系统。

网友(2009-08-26):
多谢回答_____________"你显然是输入窄带的,宽带和窄带的比较一般表示为,带宽和中心频率之比。如果要真正的理解的话,其实就是高斯噪声的定义,在高斯噪声下,正交的条件是cos分量和sin分量的中心频率为单频。如果你设计的系统可以将信号表示为两个单频的分量,或者近似表示,那么就可以看做是窄带系统。"

网友:
主要是看他的带宽为多少?一般10%为窄带

网友(2009-09-26):
谢谢啊

哦东西啊,谢谢楼主啊

网友:
學習心態課也還沒有上到這部份,
所以也來幫推

网友:
带宽除以中心频率大于1就是宽带

网友:
现在宽带的很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