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仿真

楼主(2009-05-21):
我用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仿真ADC。
能看到输入信号和输出的每一位电压信号的波形。
请问能不能转换成转换特性曲线。

楼主:
我仿真看到的结果file:///F:/hjx/ADC/80fnspff1.png

楼主:
仿真输出,和特性曲线图

仿真输出是我用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仿真出来的。

特性曲线是我找的图:横坐标是输入电压。纵坐标是输出码。

楼主:
特性曲线

网友:
其实只要D0和VIN就可以绘制特性曲线了(DNL<1LSB),把D0变化时刻对应的VIN找出来,用诸如MATLAB之类的工具就可以得到了。

网友(2011-02-18):
同问?还是不清楚。

网友(2011-09-14):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清楚。。能导进matlab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