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高速AD采集

楼主(2009-05-21):
请问采用DSP的高速AD采集(2M以上),要怎么才能实现,谢谢各位啦!

网友:
也正在做

网友:
用并口AD吧

网友:
Now it is popular to use LVDS port to save IO resources.

网友:
请问要用到多少位的AD?如果是16位的可以考虑TI的6713:6713的McBSP接口不错,可以交流哦

网友:
你用得多少位的芯片啊,是并口的还是串口的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你得搞清楚啊

网友(2009-12-14):
用串口的,高速ADC

网友:
我也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