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测试方法

楼主(2009-05-21):
请问一般做电源管理芯片或者其他模拟芯片,是做wafer level 测试还是post-package 测试?

网友:
都要测的!

网友(2009-06-24):
都是要测试的。。。先测试FT。。看是否需要测试cp

网友A:
Depend on package package cost and yield, If good enough, then ft is enough.

网友:
一个也不能少啊

网友:
need both, it actually saves money

网友B:
请问IC测试中 CP/FT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一般会在Wafer上作CP测试,以及Triming(高端的Analog IC), package 之后,会作Final Test, 并且Package之后的FT测试相对Wafer Probe测试便宜。

网友:
CP是什么缩写?

网友:
2 2 7

==========================================================
广州番禺废品回收      游戏机厂家     大型游戏机批发

网友:
楼上说的就是晶圆测试和成品验证吧?

楼主(2009-08-08):
请问:那是不是如果package比较贵,就最好做post-package测试?
怎么确定封装之后的yield呢?

引用 网友A:
Depend on package package cost and yield, If good enough, then ft is enough.

楼主:
是: Circuit Probe, Final Test

引用 网友B:
请问IC测试中 CP/FT 是什么意思?

楼主:
Final Test 不是直接在Wafer上做的吗?还是有Wafer Final Test, Package Fianl Test?
不明白为什么Package之后的FT相对CP要便宜?做post-pacakge test不是需要专门的ATE吗?如果真是便宜,那么就做post-package不就好了吗?

引用 网友C:
一般会在Wafer上作CP测试,以及Triming(高端的Analog IC), package 之后,会作Final Test, 并且Package之后的FT测试相对Wafer Probe测试便宜。

楼主:
请问是出于什么的目的,在wafter测试和FT的时候用不同的温度和电压?
是对特定的某些工艺或者应用?

引用 网友D:
一般在wafer测试的时候,用一种温度,电压条件。final test的时候,用另外一种电压,温度。所以一般两个都要。
www.eequestion.com

网友:
不大懂,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3-06-28):
回复 网友B:

Chip Probing:晶圆测试:CP

Final Test:最终测试:FT

网友(2023-01-03):
都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