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Direct-Form Polyphase FIR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我用matlab做了一个数字滤波器
可以生成Direct-Form FIR 或者是Direct-Form Polyphase FIR
我想问问这两种FIR的区别在哪里呢?我看了看他们的系数是一样的~~~但是和前面的CIC级联起来之后效果还是不一样
感觉Direct-Form Polyphase FIR的衰减要快一些,而且波纹也挺大的。

网友(2010-03-16):
Direct-Form Polyphase FIR应该只是Direct-Form FIR的多相实现吧,两者只是硬件实现资源不一样,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1-04-28):
四楼说的有理。
多相的意义在于可以降低系统的运行时钟,从而可以降低功耗,但系统与原先的直接实现的是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