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中画图时曲线很多怎么办?

楼主(2009-05-21):
请问matlab中画图时曲线很多时,怎么画比较清晰,谢谢。

网友:
说清楚点,没弄明白。

网友:
Use different line color.
Use different line width.
Use different line marker.
Use different line type, like solid, dashed.

网友(2009-10-17):
看一下帮助就是了

网友:
老大很厉害哈,英文呢,羡慕

网友(2009-11-29):
按照5barbecue 的做,呵呵,要是还多,就分区画了

网友:
哈哈。很多了,不能画在不同的图当中吗?不然就用不同颜色,不同画线方式

网友(2010-03-20):
可以看下matlab帮助里plot函数里的线性,颜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