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期删除。

楼主(2009-05-21):
过期删除。过期删除。

网友:
Re

是不是 因为 mylog1文件的可执行权限你没有打开,一般在unix系统下建立文件的话文件的可执行权限默认是没有的,你试试用
命令ls -l mylog1看看mylog1的可执行权限是否打开,如果没有,用命令chmod 755 mylog1将文件的可执行权限打开。。。

网友:
刚刚接触linux,友情帮顶并观摩学习

网友:
顶一下并学习中.

网友:
脚本有问题
似乎是
#!/bin/csh
source

楼主:
RE

脚本是可执行的,我的系统是redhat AS4.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