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ma 版本请教

楼主(2009-05-21):
请教一下各位  magma  和 magma  talus 是同一个工具吗?

如果不是他们功能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
magma talus是它最新的设计平台。老的是blast系列。

网友(2011-10-14):
How can i load this?

网友:
talus是magma公司后端设计的最新的工具

网友:
回复 楼主:

   Magma是公司名字,talus是工具名字,关系就像synopsys和ICC

网友:
Can some one point me to talus lic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