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Builder生成的HDL代码怎样用Quartus II仿真?

楼主(2009-05-21):
按“Start Simulation”说缺少“input file”,我在生成的文件里面也看不到.vec和.vwf文件,请问应该怎么办?我是使用8.1版的Quartus 和DSP Builder,用SignalCompiler生成的。

楼主:
莫非只有我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生成HDL代码的】

网友(2009-07-30):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以前的低版本的DSPBuilder里面,生成QUartus工程的时候也附带生成了。vec等波形仿真文件,在这个版本里面,你需要自己建立波形仿真激励文件,然后再将文件和仿真链接就可以进行仿真了

网友:
参考回答

我使用的DSP Buildier8.1,点击Signal Complier之后可以生成一个Quartus 工程文件,用Quartus打开这个工程文件之后就可以进行其他操作了,编译、适配、仿真

网友(2010-07-12):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郁闷中……

网友(2013-05-17):
顶一下  为啥看不了

网友(2013-12-05):
同学们有解决的没 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进行FPGA引脚配置的时候不会 ,求交流Q450749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