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T measure_sco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9-05-21):
今天做dft的时候碰到如下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dft_drc
In mode: Internal_scan...
  Design has scan chains in this mode
  Design is scan routed
  Post-DFT DRC enabled
Information: Starting 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222)
  Loading test protocol
  ...basic checks...
  ...basic sequential cell checks...
  ...checking vector rules...
Error: illegal context (measure_sco must be the last event in procedure "shift"). (V8-1)
Error: Could not perform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1311)
0

我是才开始学习dft的设计。电路很简单,就是1万多触发器要穿起来,memory不用管,在测试模式下直接用测试向量测试。 机器用的是dell的755,4核cpu,8g内存。 系统用的是suse11.1 整个平台还可以,就是有时候容易不知不觉的死机,我估计和无线网络有关系。 在做dft的覆盖率测试的时候,碰到了下面的问题 dft_drc
In mode: Internal_scan...
Design has scan chains in this mode
  Design is scan routed
  Post-DFT DRC enabled
Information: Starting 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222)
  Loading test protocol
  ...basic checks...
  ...basic sequential cell checks...
  ...checking vector rules...
Error: illegal context (measure_sco must be the last event in procedure "shift"). (V8-1)
Error: Could not perform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1311)
0
  尝试了很多办法,为了不耽误工作,甚至更换了各种linux系统, 还跑到unix下面用尝试了一下05版dc。 结果发现在工作站上用05版dc可以跑通。没有错误。可是无奈工作站非常慢,至少要20小时才能出结果。 只好在空闲的时候继续尝试在pc机的linux下面进行scan的插入。 经过多种尝试,今天终于跑通了。 下面说一下方法: 首先,要用dc的db模式,不能用xg模式。方法是在命令后面加-db_mode 其次,必须使用命令行模式,图形界面不太行(我也不太确定,毕竟没有其他的版本给我使用) 命令为  dc_shell-t –db_mode 最后,是各种命令的选择和搭配。 在dc的不同版本,不同模式下面支持的scan命令是不一样的。大家要注意命令的选择。 我使用的是下面的命令。scan用到得各种信号基本上都概括了。 推荐大家看看几个文档 第一个
Test Automation Quick Reference
Version 1999.10, October 1999
[url=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48F53A1/image[5].png]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48F53A1/image_thumb[1].png

类似于 dft中复位信号的高低有效定义就是在这里找到的。
第二个 这个文件没有名字 好像是cic的培训文档,大家可以找找看,
我也发过这个文档 连接是 http://edacn.net/bbs/viewthread.php?tid=152802
[url=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48F53A1/image[2].png]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48F53A1/image_thumb.png
这个文档里面讲了各种问题的处理方法。缺点是给出的命令例子不一定适合你的dc版本,需要改动。
set_scan_configuration -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 -clock_mixing
mix_clocks -internal_clocks false
set_scan_configuration -add_lockup true -chain_count 3
-dedicated_scan_ports true
create_test_clock SCAN_CLK -internal_clocks true -period 100 -waveform "
45 55"
set_dft_signal test_mode  -port SCAN_TEST
set_test_hold 1 SCAN_TEST
set_signal_type test_asynch_inverted RESET_N
set_scan_path chain1 -chain_length 5000 -clock SCAN_CLK
set_scan_signal test_scan_enable -port SCAN_ENA -chain chain1
set_scan_signal test_scan_in  -port PIN_SI0 -chain chain1
set_scan_signal test_scan_out -port PIN_SO0 -chain chain1
set_scan_path chain2 -chain_length 5000 -clock SCAN_CLK
set_scan_signal test_scan_enable -port SCAN_ENA -chain chain2
set_scan_signal test_scan_in  -port PIN_SI1 -chain chain2
set_scan_signal test_scan_out -port PIN_SO1 -chain chain2
set_scan_path chain3 -chain_length 5000 -clock SCAN_CLK
set_scan_signal test_scan_enable -port SCAN_ENA -chain chain3
set_scan_signal test_scan_in  -port PIN_SI2 -chain chain3
set_scan_signal test_scan_out -port PIN_SO2 -chain chain3
create_test_protocol
preview_dft
dft_drc
insert_dft
dft_drc -estimate_test_coverage
write_test_protocol -output    $mdir/netlist/mapped/$Isp_wfilename.spf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report_scan_path
#estimate_test_coverage

网友(2012-01-13):
赞一个,佩服,学习了

网友(2019-01-29):
文档链接打不开,请问还可以再发一个吗

网友A(2021-08-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是改变用DC插入scan chain 时设置的时序问题。

网友B(2021-10-19):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是改变用DC插入scan chain 时设置的时序问题。 ...

请问能具体说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具体说一下吗,非常感谢

修改  set  test_default_strobe ** 试试

网友(2021-12-22):
引用 网友A:
修改  set  test_default_strobe ** 试试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默认是40,我改成100就可以了,但不太清楚原理是啥而且为什么这个参数会影响报dft_drc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