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酬求cmos除法器设计

楼主(2009-05-21):
设计一个模拟除法电路,两个输入电压作为除数跟被除数,一个输出电压作结果。输入
为A,B,输出为C,要求满足C=A/B。Vdd=3.3v,Vss=0v,所以要求正值运算即可

用spice模拟,输入要求大信号直流电压,误差尽量小,暂时不考虑频率方面的性能指标
。我需要最终电路图跟spice程序,不需要流片处理。

cmos模型定义,CMOS尺寸限制由我提供.价格面议,有意者站内消息或者msn:immerlucky@hotmail.com, qq:315362601

网友:
理论上是个乘法器,但是输入信号是某个信号的倒数,求倒数的运算可以用电压转换电流再转换电压求的。
但是具体设计要楼主给出更详细的要求才好设计,最主要是你的应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
只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课题,不需要考虑具体应用,连流片都不需要考虑。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msn或者qq详细讨论

网友:
用乘法器和运放组成反馈可以实现

网友:
貌似有点难呀

楼主:
这样的反馈电路根本不能进行大信号除法运算,因为运放在大信号下就是一个比较器。只有对小信号,才有v+=v-成立,才可以进行后面的推导

继续求高人帮忙

楼主:
求高手帮忙

网友:
你如果采用模拟方法要完全实现  C=A/B 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是实现 C=k*(A/B) 是有很多方法的,注意这里的k是随着PVT有变化的。 如果需要后面这种可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