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采样保持电路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我在做一个单电容翻转式采样保持电路,电源电压1.8V,对采到的点做频谱分析后发现谐波失真比较大。电路采用的是带增益提高的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信号通路上的两个开关采用的是自举开关。(初步分析有可能是开关引起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才能降低其带来的谐波失真)
希望大家能多多帮忙,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输出摆幅不够呢。。bootstrapped的开关它的线性度还是很好的

楼主:
谢谢!就是你说的那样,把摆幅降下来之后好一些了。那运放的相位欲度做到多大呢?有人说做到75左右,但我发现自己的电路在65的时候性能还好一些,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望赐教,谢谢了!

网友(2009-07-16):
. .

======================================
游戏机厂家   游戏机   广州赛车游戏机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自举开关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不明白啊

9797

刚开始接触啊,根本就看不明白啊 。。。。。。。。。。。。。。。。

楼主(2009-12-26):
输出摆幅不够,会发生波形失真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2020-04-24):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你说的那样,把摆幅降下来之后好一些了。那运放的相位欲度做到多大呢?有人说做到75左右,但我发 ...

请问一下如何增大增益增强型运放输出电压摆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