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8900网卡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5-22):
我的板子是smdk2410 , 在bank3上面接了一个cs8900, 已经在
arm-linux下驱动起来了,工作正常。
现在我自已写了一个bootloader, 直接操作cs8900,将cs8900

楼主:
还没有说完,按错了~~~~
我将在bootloader中设置得和在linux驱动中一模一样,
发送数据都是正常的,但是接收数据不对:
收到的第一个字节(注意:是字节)总是接收长度,
然后再是以太网头。
可以同样的设置在linux驱动中,我接收数据是正常的:第
一个字节开始就是以太网头。
问问大家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查了很久没有查出来,我用的是i/o模式.

楼主:
结贴 !!!
问题找到了,原来当你编译选项没有加 -march=armv4的时候,像这种代码:

unsigned short a;
a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p;

编译器会将short的存取用 ldrb / strb来实现,然后再移组合,但是如果加了-march=armv4就不会了。

晕,查了很久,还以为是cs890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