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扩展FLASH时, 可以在不同的BANK放几套程序,在开机时选择运行哪一套程序

楼主(2009-05-22):
用时一周时间终于搞活经济定了, 可以将几套程式放在FLASH中不同的BANK中, 在上机运行进选择运行哪一套程式。

网友(2009-12-24):
没有问题的,可以通过跳针或拨码开关来选择,把需要运行程序的BANK的起始地址映射成0x0000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