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相关分析及应用

楼主(2009-05-22):
1.I2C总线时序分析及其模拟
2.DSP与标准I2C总线的接口设计
3.基于I2C总线的CMOS图像传感器接口电路设计
4.I2C总线串行数据接口的Verilog实现

网友:
上当了啊

网友(2009-07-10):
收了看看先。
多谢:)

网友:
见过了 8 错的东西哦 学习  谢谢L

网友:
防盗门的制作材质

盼盼防盗门从材质上主要分为五种:钢质、钢木结构、不锈钢、铝合金和铜质,它们在质量和性能上都各有特点,自然价格也不尽相同。
  钢质防盗门:可以说是市场上见得最多、老百姓用得最多的。百姓所熟悉的防盗门大都属于此系列。这类门价格较低廉和合理,它的销量占市场总销量的90%以上。这种门的缺点在于外型线条坚硬,很难与现代的室内装饰相融合。
  钢木门:是一种可于室内装修配套的一种门,日上防盗门一般可由用户提出要求,防盗性能采用中间的钢板来达到,生产厂家可根据用户要求选用不同颜色、木材、线条和图案等与室内装修融为一体,不再象钢制门那样冰冷的不协调。因此它的价格也比钢质防盗门要贵。
  铝合金防盗门:这种门所用的铝合金材质不同于我们所见到的普通铝合金门窗,它的硬度较高,且色泽亮丽,再饰以花纹图案修饰,给人一种金碧辉煌之感,换锁芯属中档防盗门。因为这种门不易褪色,所以也拥有一定的消费群体。
  不锈钢防盗门:不锈钢防盗门坚固耐用,安全性更高。龙甲防盗门
换锁
目前市场不锈钢防盗门在色彩上过于单调,基本上都是银白色,这种色彩让人感到很生硬,且不易与房门及周围环境协调统一,而且表面如有碰撞和焊接痕迹,将会很明显。由于不锈钢材质自身的价格因素造成其价格定位也较高。
  铜制防盗门:大多数的铜制防盗门都将传统防盗与入户门合二为一,款式先进,而且在防火、防腐、防撬、防尘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从材质上讲,铜制防盗门是最好的,从价格上讲,它也是最贵的,市场上能见到的基本价格都在5000元左右,最贵可以上万元。它主要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者高级住宅别墅使用。

网友:
关键词密度

(1)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优化
,经过网站的优化设计,用户可以方便地浏览网站的信息、使用网站的服务;
  (2)从基于搜索引擎的推广网站的角度来说,搜索引擎优化技术
优化设计的网站使得搜索引擎则可以顺利抓取网站的基本信息,关键词排名优化
当用户通过搜索引擎检索时,企业期望的网站摘要信息可以出现在理想的位置,使得用户能够发现有关信息并引起兴趣,从而点击搜索结果并达到网站获取进一步的信息的服务,如何优化搜索引擎
直至成为真正的顾客;
  (3)从网站运营维护的角度来说,网站运营人员则可以对网站方便地进行管理维护,有利于各种网络营销方法的应用,因为只有经过网站优化设计的企业网站才能真正具有网络营销导向,才能与网络营销策略相一致。
  由此可见,网站优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对用户优化、关键词密度对网络环境(搜索引擎等)优化,以及对网站运营维护的优化。

网友(2011-08-01):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