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008.9在ubuntu下安装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9-05-22):
DC2008.9在ubuntu下安装的问题!急急急                                                                                                    按照网上的安装教程:
1、安装installer 2.0, 解压他到~/synopsys/installer/目录下,并加入PATH
2、拷贝scl 10.9.3的文件scl.taz到~/synopsys/scl/目录下
3、运行setup.sh后,选择scl.taz所在目录,
可是在这时报错,提示The path /home/*****/synopsy/scl does not contain any valid Product files
4、安装DC2008的common和linux的taz文件也出现此问题!

网友:
沒用過setup.sh
倒是用installer的話,使用上都沒問題
兄台要試試嗎?!

楼主:
试过了,也不行!我现在很迷茫,网上有人说scl.taz是直接解压!
DC2008的两个taz文件也直接解压在同一目录,可是解压以后,还用installer 2.0吗?

网友:
把common和linux两个包放在同一文件夹内,不要解压。用setup。sh就可以。

网友:
你听说过有EDA工具能在ubuntu上安装的?
去用RHEL4

网友(2009-06-23):
用RHEL4。

synopsys的软件对操作系统有要求,具体到synopsys网站上查看。

网友:
synopsys 在ubuntu 本來就可以安裝了
差別在於RHEl server的效率比較好這樣而以

我在想樓主的問題,其實以前我也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好像是因為installer是認檔案的名字,事實上是有這個產品,但名字不對了,它就找不到了
你可以改成對的名字就能解決了
或是跟本就不要把.tar解開,讓installer自已解就好

网友:
我就想在ubunbu下装dc

网友:
這點不是很懂,網上抓到的不都是1個 sclxxxxxxx_common.tar   另1個叫sclxxxxxxxxxxxxx_linux.tar的嗎?!
為啥會有啥拷貝什麼scl.tax到xxx 目錄下這種東西

安裝的方法是把common + linux 2個tar放在一個目錄下面,然後在installer的詢問的時候,指向這目錄就可以了
如果是installer 2.0以後的版本,此法可用,如果是早先的版本
那麼請加上以下的動作:
tar -vxf sclxxxxxxxxxx_common.tar
tar -vxf sclxxxxxxxxxx_linux.tar
解完後,同樣在installer詢問的時候,指向這目錄就行了

网友(2009-08-07):
我也在ubuntu上装 麻烦不断啊

网友(2009-11-17):
回复 网友A:
恩~可以安装的~
我在Ubuntu9。04下装好了DC200809。
不过最好在/etc/中见一个空文件redhat-release,欺骗一下DC。呵呵~

网友(2010-07-21):
installer2.0

网友(2010-09-30):
bu hao zhuang a

网友(2012-07-23):
synopsys 老搞那么复杂。别的公司的eda简单多了

网友(2013-06-20):
也遇到这个问题,装不上,弄得人好心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