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载波通信系统的峰均比问题

楼主(2009-05-22):
在单载波通信中,峰均比主要由下面几个方面引起:
1、BPSK、QPSK和8PSK不会引起峰均比,16QAM会引起峰均比
2、成型滤波器会引起峰均比
3、单音调制会引起峰均比

但是还有下面的疑惑:
1、成型滤波器和其带来的峰均比之间有没有量化关系?如果有怎么计算?
2、过采样倍数跟峰均比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3、如何降低串行通信系统的峰均比?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1、BPSK、QPSK和8PSK不会引起峰均比,16QAM会引起峰均比
错,BPSK,QPSK也会有峰均比。QPSK典型为4.7dB
2、成型滤波器会引起峰均比
对PAR有一定影响,但不明显
3、单音调制会引起峰均比
是的。就是发正弦波单音也也PAR问题。PAR为SQRT(2)

但是还有下面的疑惑:
1、成型滤波器和其带来的峰均比之间有没有量化关系?如果有怎么计算?
2、过采样倍数跟峰均比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3、如何降低串行通信系统的峰均比

楼主:
感谢fangll 的回复

1、BPSK、QPSK和8PSK不会引起峰均比,16QAM会引起峰均比
错,BPSK,QPSK也会有峰均比。QPSK典型为4.7dB

我算出来的QPSK的峰均比是0dB,从理论上来说QPSK所有的星座点都在单位圆上,所以其峰值和均值能量都为1,所以QPSK不存在峰均比现象。我的仿真测试结果也是0dB。仿真的系统框架如下:

   比特信源----->纠错编码 ----->符号映射 ------>内插成型 ----->单音调制 ------>信道模型

在这个系统上我们测试峰均比调制带来的峰均比 可以再符号映射后进行测量,如果采用QPSK调制,这个时候出来的信号都是等幅度的信号,故其峰均比是0dB

对您说的第一点感觉不是很认同,您说的4.7dB是怎么计算的呢?有没有文章或仿真的结果吗?有的话发我一份好吗?
对您说的QPSK的典型值是4.7dB非常感兴趣!

网友(2009-06-24):
问个问题,内插成型一般选择几倍内插比较好。

网友:
关注这个话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0-05-19):
老板指示要学习一下载波通信,我该从何学起呢?

网友(2017-01-06):
判断一种调制方式峰均比是否为0dB不能依靠星座图形状,而是要看星座图的轨迹,QPSK虽然所有星座点都在圆上,但轨迹并不是沿着圆走的,所以存在包络起伏,存在峰均比.如果你仿真出的峰均比都是0dB的话,可以把仿真过程拿出来看看是哪一步出现的问题.二楼回答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