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设计的疑问

楼主(2009-05-23):
最近在做一个带隙基准
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疑问
1,对于我们来说,Vbe的温度系数是不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并不像课本上写的那样预先计算出来。也就是说,Vbe随温度的变化只能从仿真中得到。

2,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做bandgap或运放的时候,我们的电阻电容是不是也要用工艺库给的model,还说说可以用理想的代替

3,bandgap设计的时候要不要去考虑电阻的温度系数??

三个疑问一直萦绕心头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小生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各位路过
帮忙开导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带隙基准
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疑问
1,对于我们来说,Vbe的温度系数是不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并不像课本上写的那样预先计算出来。也就是说,Vbe随温度的变化只能从仿真中得到。

2,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做ba ...

1,要得到最佳的TC,必须通过仿真得到。手算只能得到影响TC的参数和趋势,毕竟手算模型太简单了。
2,不能用理想的元件
3,一般的bandgap结果输出都是以电阻比例的形式出现的,只要电阻类型匹配,我是一般不去考虑电阻的TC了,当热这也要看具体情况。

个人浅见,我也是菜鸟

网友:
手工分析加模型仿真

网友:
电阻也要考虑温度系数,另外还有电压系数,用模型仿真更精确,如果用理想电阻算会有一定得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要得到最佳的TC,必须通过仿真得到。手算只能得到影响TC的参数和趋势,毕竟手算模型太简单了。
2,不能用理想的元件
3,一般的bandgap结果输出都是以电阻比例的形式出现的,只要电阻类型匹配,我是一般不 ...

我原来也做过bandgap,同意你的观点。
补充一下第三点:
我没有研究过电阻的温度系数对bandgap的影响,但是不考虑也是完全可以做出来的。因为最终我们要通过仿真调整参数。但是我看到过有公司面试时问到电阻温度系数的影响,请达人来解惑一下!

网友B:
最近仿了一个基准,即使用完全一样的电阻值,发现用理想电阻和实际pdk提供的器件,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仿了一个基准,即使用完全一样的电阻值,发现用理想电阻和实际pdk提供的器件,结果是不一样的

你发现什么结果不一样呢? 输出电压的温度曲线不一样,还是输出电压不一样?

由于PDK电阻有一定的温度系数,所以不同温度时,电阻大小不一样,导致EA的输入电压会有改变,系统的静态工作点会有些变化。当然用理想的电阻和实际PDK提供电阻的仿真结果就会不一样了,但变化不会太大。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Fab提供的model进行仿真之后再流片,流片之后再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版图微调。如果要求控制在100ppm以下,设计的时候要加上二阶补偿。

楼主:
那比如做一个运放 或bandgap
我们用的电阻和电容就是要调用工艺库里面的model,是这样吗??

我做过一个运放,但用的是理想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现什么结果不一样呢? 输出电压的温度曲线不一样,还是输出电压不一样?

由于PDK电阻有一定的温度系数,所以不同温度时,电阻大小不一样,导致EA的输入电压会有改变,系统的静态工作点会有些变化。当然用 ...

输出电压的温度曲线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仿真的时候还是应该用pdk里面的电阻

网友:
我们仿真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仿真的目的是通过版图最终流片,实际情况本来就是不理想的,为什么还要用理想器件呢?仿真只是对我们设计结果的验证,单纯为仿真而仿真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谢谢楼上
一语惊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