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中高阶极点对杂散的附加抑制作用

楼主(2009-05-23):
看不懂附图中的那个式子,求高手点拨一下

网友:
我猜这个意思是说,相对于p1下降20dB/10倍,相对于p2再下降20dB/10倍,一共可以抑制40dB/10倍

楼主:
有点明白了,但是怎么得出这个式子的呢

网友:
fref是那个想要抑制的spur频率吗?

我猜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但是怎么得出这个式子的呢

先求出在没有 3阶,4阶级点的情况下 fref处的衰减,
然后减去有 极点时候的衰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懂附图中的那个式子,求高手点拨一下

我来粗糙的分析一下:
毛刺功率:P~Kvco*Vc, 此处P为数值,而非dB值;
Vc=I*|F(s)|; I为电荷泵输出电流的一次谐波分量。
当加入两个极点之后,F'(s)=F(s)/(1+s/wp1)(1+s/wp2), 一般来说:wref》wp1,wp2,所以|F'(s)|=|F(s)|*(wp1/wref)*(wp2/wref),从而P'=P*(wp1/wref)*(wp2/wref),即增加两个极点之后毛刺功率降低了。

将P转化为dB值即可得到你说的那个delt_P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粗糙的分析一下:
毛刺功率:P~Kvco*Vc, 此处P为数值,而非dB值;
Vc=I*|F(s)|; I为电荷泵输出电流的一次谐波分量。
当加入两个极点之后,F'(s)=F(s)/(1+s/wp1)(1+s/wp2), 一般来说:wref》wp1,wp2,所以 ...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