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08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9-05-23):
calibre2008的安装软件见: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66467-1-1.html
我测试过虽然可以安装成功,但是gui模式的运行有问题,说是init.tcl在指定的目录找不到
不知道那位高手能告诉解决办法,多谢!

网友:
应该是SHELL那里没有设定好
参考我的C SHELL设定看看吧
#CALIBRE
setenv MGC_HOME /usr/edatools/calibre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usr/edatools/calibre/calibre.dat
setenv CALIBRE /usr/edatools/calibre
set path=($path $CALIBRE/bin)

网友:
对了,刚忘了说
我也是下载楼主你转贴另一篇文章的CALIBRE 2008
安装跟使用都很正常喔^^

楼主:
请问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的?我用的是RHEL4.0的

网友:
我试了RHEL 4.6 4.7 4.8三个版本
都能很正常的运作
我想,RHEL 4.0应该也一样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感觉也是找不到正确的路径!
我的设置都是在.bashrc里面的

网友(2009-09-04):
安装说明安装

我下了你的2008,并按照里面的安装说明安装,可是等我运行calibre 的时候,根本运行不了。还是自己的能力不行,不知道是license设置的不对,还是环境变量设置的不对。

网友(2010-04-23):
LZ最后解决否?也不说一声

网友:
我的运行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的无法集成到cadence里面~~

网友(2010-05-24):
10# A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