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简单的电路问题

楼主(2009-05-23):
我一直很喜欢物理,虽然学电路的,在电路中很多结论都是直接用的,但是我经常会想一些本质上的问题,如果那些结论让我拿来主义的话我觉得很不爽。
因此这个板块我不知道我发的对不对,作为一个基础电路问题,感觉在eetop能发 的就是模电版块了,希望斑竹不要删帖

关于一个电路,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是一个理想的电压源直接与一个理想的电容相连,在开关闭合之前电容上的电压是为0,也就是没有能量储存,也就是说开关闭合之前其上的电荷也是0,那么我想问的是开关闭合的那一瞬间,电容上的电荷是多少。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理想电压源和理想电容相连的时候,开关闭合的时候,显然是由电压源提供着无限大的电流的,也就是说此事电流是一个在信号系统中称之为的冲激函数,那么根据电流和电荷之间的微分定义的话,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在开关闭合的一瞬间,电容上的电荷其实既是0,又是CU,也就是说在同一时刻的时候,电容上的电荷有两个值???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此时电流为一个无限大的冲激!!!

我个人认为的确是这样的,因为电荷不是一种物质,电荷是一个属性,因此电荷作为时间的函数是不能用物质对时间的函数去思考的,作为物质对时间的函数当然在同一时间里不能并列的出现两个值,但是作为电荷就不同了,既然其不是物质,那么其对时间的响应就会出现一种不符合数学函数定义上的一种情况,也就说时间自变量上同时并行对应着两个值!!!

那么这个值到底是0还是CU??好像有种定但是又不定的感觉,这似乎有点像薛定谔的那个薛定谔猫理论???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考虑一个RC积分电路,输入为0到U的跳变。C上充电到U的时间常数为RC。当R无限小时,电容上的电压从0跳变到U,也就是在无限短的时间内可以把电容充满电荷(把电池的能量搬运到电容)

网友A:
这跟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态不一样。这里你预先假设了一个阶跃相应信号作为输入:本身就是一个某时刻突变的信号,所谓0时刻对应两个值得信号。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B:
在现实中从电源到电容之间的电阻(包括电源、开关和导线的内阻)不可能为0,也就是说过渡过程必然存在,以此理解则开关合上瞬间电容器上的电荷量为0而不是CU。

但假如一定要用“理想电源”、“理想开关”和“理想导线”的概念,用书本上严格的数学概念去套,那么就把时间-电荷量函数描述成非连续函数好了,断点处的值爱咋定义咋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个RC积分电路,输入为0到U的跳变。C上充电到U的时间常数为RC。当R无限小时,电容上的电压从0跳变到U,也就是在无限短的时间内可以把电容充满电荷(把电池的能量搬运到电容)

斑竹正解!!

网友:
受教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个RC积分电路,输入为0到U的跳变。C上充电到U的时间常数为RC。当R无限小时,电容上的电压从0跳变到U,也就是在无限短的时间内可以把电容充满电荷(把电池的能量搬运到电容)

有R的时候当然是电容上的电压是连续的
当R无限小的时候  何为无限小

那么
无限短时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态不一样。这里你预先假设了一个阶跃相应信号作为输入:本身就是一个某时刻突变的信号,所谓0时刻对应两个值得信号。

那么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阶跃信号的的电荷本质是什么类?
电流是电荷的微分关系
如果这个电流是一个无穷的话
岂不是说电荷这一点变化的速度是无穷
从数学的函数的本质意义上  这一点压根不能称之为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现实中从电源到电容之间的电阻(包括电源、开关和导线的内阻)不可能为0,也就是说过渡过程必然存在,以此理解则开关合上瞬间电容器上的电荷量为0而不是CU。

但假如一定要用“理想电源”、“理想开关”和“理想 ...

呵呵
如果是爱咋咋地的话我当然就不会钻这个牛角尖了
我也知道事实上一个电路中绝对不考虑电阻是不可能的
我只是基于一种绝对理想化的假设的思考而已 当然这个电路绝对是不可能在实际中存在的
正如牛顿第一定律  这个实验室无法做的  但是经过严格的思考的话  这个定理是存在的

网友C:
我想到的

我想起来了曾经问老师的一个类似问题。。

如果是用理想电源,理想导线,理想电容,来分析的话。那么电源输出的能量为CU^2,电容上储存的能量为1/2CU^2,其他能量损失到哪里了。。。

当时那位老先生,给我的解释是,如果非要用这样的理想话条件来解释的话,那可以解释为,在电路建立的那一瞬间,这部分损失的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发散出去了。。。

我觉得很经典^_^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阶跃信号的的电荷本质是什么类?
电流是电荷的微分关系
如果这个电流是一个无穷的话
岂不是说电荷这一点变化的速度是无穷
从数学的函数的本质意义上  这一点压根不能称之为函数的

应该说是不连续函数。对于这种f(0+) != f(0-)的情形也有相应的数学处理,比如laplace变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很喜欢物理,虽然学电路的,在电路中很多结论都是直接用的,但是我经常会想一些本质上的问题,如果那些结论让我拿来主义的话我觉得很不爽。
因此这个板块我不知道我发的对不对,作为一个基础电路问题,感觉在 ...

自己打自己的屁股, 自己假设了个理想情况,又不允许结果出现理想情况,直接鄙视

网友:
感觉上是正确的,但是楼主还是请教一下老师之类的吧

网友(2009-06-24):
楼上正解 !

网友:
同意班主的解释。

网友:
本质的东西难啊

网友:
刚上电的时候,电流可以无穷大。电流对电容充电,但充电时间为0,电容的电压是电荷的积累。此时虽然电流很大 但电荷还没积累。所以电压应该是0.
菜鸟随便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起来了曾经问老师的一个类似问题。。

如果是用理想电源,理想导线,理想电容,来分析的话。那么电源输出的能量为CU^2,电容上储存的能量为1/2CU^2,其他能量损失到哪里了。。。

当时那位老先生,给我的解释 ...

Nice answer! 赞一下老先生。

网友:
楼主没有把理想和现实分开吧?
既然是考虑理想条件,那就无所谓这个问题了,理想就是数学近似,所以可能物理现实上是行不通的,这很正常么。

网友:
楼主应该理解什么是0-时刻,什么是0+时刻,这个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恩,楼主跟我有过同样的思考,哈哈

我觉得楼主可能应该先弄清楚数学里“无限”这个词有多玄幻

网友:
太过深奥

网友:
太受教了!

网友:
参与讨论

薛定谔定理本来就没学踏实,又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凭依稀的记忆:薛定谔定理应当是摆脱经典物理约束进入近代物理量子物理领域的理论成果,而典型RLC电路过程的分析确是建立在能量连续观念的经典物理理论基础上的,硬是把这两个理论联系在一起恐怕会造成误判。

第二,本属物理范畴的电学理论是以解析数学为基本分析工具的(例如上述过程就是用微分方程得出的结论),解析数学的基础又是极限概念。这里是有的只有逼近, 例如某量 x-->0,或者某量y-->无穷大,绝没有真正触及等于(=)的情况,因此利用建立在这种数学理论基础上所做的物理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个理论并没有、甚至可以说没敢)去讨论那些“等于0”的情况,这样出现你的理解就显得非常自然了,就是说:你的分析已经脱离了这些电路理论赖以生存的前提:合理的近似(逼近)

最后用“反证法”从实际问题出发来解释。大家知道具有一定电压U的电容C上的电电场能量是(CU^2) / 2,就是说U是电场能量的表征,电容上电压U的变化对应着能量的变化,如果这个能量变化是在时间0内变化的,那就会意味着一个功率为无穷大的电源,这当然是不存在的。物理学研究的是客观存在的世界,而不是在设想(甚或是假设本来不存在)的环境进行研究的。

高兴地看到楼主的执着,因为世界总是无限的,人的认识总又是有局限的。积极的主动思维可能孕育着出乎常识的成果。

网友:
长见识论文,呵呵 ~~~~·

网友:
对动态电路中换路的思考
陈圆圆
摘   要:在动态电路的求解过程中,经常遇到使用开关的闭合或断开来表示换路,然而换路前后实际上已
是不同的电路。因此,为了简化分析电路图时的困难,我们可尝试着探寻一种方法,使换路前后的电路统
一起来。
关键词:动态电路、换路、单位阶跃函数
引   言:本文将结合具体的实例,从动态电路的基本求解方法推导出新的求解方法,从而把换路前后的不
同电路表现在同一电路图上。
回顾
(i)定义:
动态电路:电路中除电阻元件外,还包含有电容和电感等动态元件。
换     路:在动态电路中,开关的接通和断开,线路的短接或开断,元件参数值的改变
等。
换路定律:假定电路在t=0 时换路,于是,当电容电流、电感电压为有限值时,电容电
压UC及电感电流IL不跳变,它们的初始状态和原始状态相等,即
Uc(0+) =  Uc(0-)
IL (0+) =  I L (0-)
(ii)基本求解方法:
从换路定律可知,对于一个在t = 0- 时刻 Uc(0-)= U0的电容,在换路瞬间不发生跳变
的情况下,有Uc(0+)= Uc(0-)= U0。可见在换路瞬间,电容可视为一个电压为U0的电压
源。如果在时刻t = 0+ 电容的初始状态为零,则在换路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同样,对一个
在t = 0- 时刻I L (0-)= I0的电感,在换路瞬间不发生跳变的情况下,有IL(0+)= I L(0-)= I0。
可见在换路瞬间,电感可视为一个电流为I0的电流源。如果在电感的初始状态为零,则在换
路瞬间电感相当于断路。
电路的初始状态,就是求解该电路的微分方程初始条件所必需的电容电压、电感电流的
初始值。
线性非时变动态电路的输入—输出方程是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微分方程通解中的待定
积分常数要由微分方程的初始条件确定。微分方程的初始条件就是方程输出变量及其各阶导
数在t = 0+ 时的初始值。因此,确定电路变量的初始值是很重要的。
电容电压、电感电流的初始值可根据换路前的电路和换路定律求得。其它电路变量(如
电容电流、电感电压、电阻电流和电压等)初始值的求取,可根据换路后的电路,由电容电
压、电感电流的初始值,基尔霍夫定律,元件电压—电流关系,再借助置换定理来求得。

网友:
换路定律内容

网友:
换路定律的实质是能量守恒,所以在一定条件下Uc,IL也会突变.

网友:
牛角要被钻透了

网友:
电荷当然的CU咯!只不过充电时间是0,严格地说,是->0,因为现实物理系统是因果系统。电容器从电源哪里得到了能量是CU^2焦耳。

网友(2009-09-04):
有点糊涂了

网友:
楼主想象力惊人,用理想的情况得出了自己无法接受的理想结果。但楼主的解释更令人无法接受。电荷不是物质是什么?难道是精神?想到这,我精神就崩溃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要考虑过渡过程吧。
因为函数最终还是要应用到实际电路中的。

网友:
楼主去找本将Laplace变换和delta函数的书看看吧,搞懂 t=0- 和 t=0+ 的意义再说。
另外电荷怎么就不是物质尼?

网友:
这应该就是对电压的阶跃响应的分析

网友:
实际上,电阻,电容,电感,电源等等,    都是不存在的. 这些名词,都是为了描述某个特性起主导作用时的简化。

真实的是各种材料的组合.

所谓电阻,应该这样理解:   其两端电压与流过电流的近似线性关系,在我们设计的线路内,是dominate作用。
电源,其输出电压在不同负载情况下的变化很小这个特性,起dominate作用。

于是,将一个理想的电容和电源在某个时刻并联,仅仅是个想法,或者这么说,大家虚构出两个"东西”, 让他们并联。 在数学上,是无解的。
类似, 还有,将一个电感和一个电流源串联。

这种悖论还有个比喻: 上帝能制造出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么?

网友:
充电是一个过程,时间再短他也不能为0,不然事件就不得发生了。开关闭合那瞬间就是整个过程的起始,电容两端电荷是不能突变的,所以还是为0咯!

网友:
就是对电压的阶跃响应的分析

网友:
理想元件之间有些不能直接连接,因为理想化条件不同。

否则理想电压源和短路线连接怎么解释?

网友:
“那么根据电流和电荷之间的微分定义的话,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在开关闭合的一瞬间,电容上的电荷其实既是0,又是CU,也就是说在同一时刻的时候,电容上的电荷有两个值”,这句话,以我之见,是不是有些偏颇。
      由微分的定义,I=C*(dU/dT),这里就说明,要想计算微分,必须有一段时间,即使是这段时间趋于0,但这并不代表同一时刻。

网友:
前面有帖子已经提到了,楼主既然假定了很多理想条件,那么就可以把充电过程看成一个阶跃响应,是冲击函数的积分,这样解释应该合理的。

网友:
太强悍了,厉害...........

斗罗大陆 http://www.morui.com/book/8/8201/

网友:
太理想化了

网友:
由微分的定义,I=C*(dU/dT),这里就说明,要想计算微分,必须有一段时间,即使是这段时间趋于0,但这并不代表同一时刻

网友:
以为是一篇简单的帖子,进来发现让人深思了。抛开本贴技术内容不说,在学习的时候本质的东西才是最核心永恒的东西。

网友:
因为理想不存在,所以随便自己怎么定义都行,没有意义

网友(2009-10-20):
个人感觉要从“点”的方面考虑,而不是考虑“态”的概念

网友(2016-09-01):
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2016-10-10):
这个R是存在的, 充电过程中有电流通过, 电流经过的这个回路一定有R的存在。
比如走线, 电源内阻, 等等。有了R的存在就不是瞬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