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SpectreRF做phase noise仿真中的问题

楼主(2009-05-23):
请教:
   用Spectre RF的PSS+Pnoise,做普通分频电路的Phase Noise仿真。结果发现Pnoise中设置sweep type为“relative"和"absolute"的仿真结果差很远。为什么?
  如果sweep type设置为"relative", 相对信号频率1.2G, 仿真范围"1Hz~100KHz",仿真结果是大概140dBc/Hz@100KHz。
  如果sweep type设置为"absolute", 仿真范围“1.9999GHz~2.0001GHz"., 仿真结果是 85dBc/Hz@100KHz.

请问为什么?哪个仿真正确?

谢谢!

网友:
选择relative,因为这个才求得了L(f)

网友: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2016-03-18):
选择absolute,你要剪去你基频的能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