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bility of Active-RC Filter

楼主(2009-05-23):
请教各位是怎么考虑Active-RC Filter的稳定性问题的?High-Q的滤波器是否本质上就趋于不稳定呢?谢谢各位!

网友:
你零极点分析,看看其零极点是否和原型一致,是否有正半轴极点
一般的稳定性分析都可以用吧
首先运放PM要够,环路稳定性仿真及上电tran分析,一般不会震荡的

网友:
首先运放PM要够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假设一个Q=3.3的BIQUAD,即使用理想的OP去实现,这个BIQUAD的PM也只有17度,
那么在实际中我们能采用这个BIQUAD么?

另外怎么去放LEAPFROG结构的稳定性? 怎么从滤波器的SPEC得出OP的GBW和PM等指标?

谢谢!

网友:
看瞬态响应应该可以看出稳不稳定吧

楼主:
请各位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
个人经验:看瞬态响应,用MACRO MODEL 分析.

网友(2010-05-11):
都很强大呀!

网友(2011-01-30):
PM of biquad: 90-artan(Q) at Q>>1
可以通过推导求出,假设OPA为理想。
所以Q=3.3 , PM=17 deg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