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里面如何直接定位到某一坐标?

楼主(2009-05-23):
向前辈们请教,Virtuoso里面如何直接定位到某一坐标?
比如输入某一坐标值,直接根据此坐标显示版图。

网友:
需要看文档才能再次记起。。。

网友(2014-07-22):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2016-03-03):
ciw输入x:y,然后在virtuso中按k,在ciw回车即可

网友(2016-10-28):
http://bbs.eetop.cn/thread-266958-2-1.html中这位亲的回答可以用,已试过。

5141也有类似方法,在virtuoso界面下按tab键,而后在CIW按照  X:Y 输入坐标,回车,之后鼠标就会自动移动到 ...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