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匹配电路中元器件的作用

楼主(2009-05-23):
附件中电路图,怎样调节它的阻抗啊?电源的扼流圈,和滤波电容,会造成影响吗?PA和LAN之间要加一个电感干嘛?怎么不分开供电啊?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有点看不懂,不知你从哪儿来的,感到不会很好工作的。

网友:
感觉不像匹配电路,反而更像偏置电路

网友(2009-07-01):
很明显,LAN(?)和PA之间的电感必须隔离PA的发送信号,同时也作为PA的直流供电通路,同时该电感匹配LNA。

网友:
PA的工作频率是多少啊,也是2.4G?

网友:
是偏置电路,大电感也就是扼流圈用来对主路信号进行到地的开路,这个地也就是电源。用四分之一波长线也可以。并联倒地的电容用来对电源窜过来的信号进行滤波,防止其干扰主路信号。这两个电容还是有点讲究。

网友:
高级点的有专门的bias tee 就是相当于双工。但是一般用不着

网友(2010-04-09):
11楼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