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GPRS两模块间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05-2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最近在做一个SIM300模块的实验,就是两个SIM300模块一个做服务器一个做客户端,按AT命令设置好之后,两者能连接起来,不过数据只能由客户端发向服务器,由服务器发向客房端就不行了,发送AT+CIPSEND返回ERROR。我不知道这是因为SIM300本身不能这样用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还是SIM卡要怎样设置,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2011-03-15):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有结果记得分享一下哦

网友:
不知道這狀況能不能解決

网友(2011-07-01):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