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spice库文件里mos管模型的问题

楼主(2009-05-23):
问一个非常非常菜鸟的问题

hspice库文件,mos管模型里面的参数,是对于所有level都适用的么?

就是说,最开始在用手工分析计算的时候,各种参数应该取何值?

比如,如果采用 level=1 的公式进行手工分析,那么是不是应该使用与之相应的参数进行计算啊?

那么是不是,对于每一个库,都应该提供不同level的参数呢?

还是也可以使用 level=49 等等更高的进行手工计算呢?

谢谢各位了!小弟对于这个问题很迷茫~

网友A:
如果你的设计基于亚微米工艺,采用level 3以前的模型进行计算和仿真结果会有很大出入,必须采用高级模型。
当前主要工艺都采用level 49 (bsim3)模型,手工运算极不精确,必须借助于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设计基于亚微米工艺,采用level 3以前的模型进行计算和仿真结果会有很大出入,必须采用高级模型。
当前主要工艺都采用level 49 (bsim3)模型,手工运算极不精确,必须借助于软件。

恩谢谢!

因为我们做实验,要求在仿真前先进行手工计算的

那在手工计算时也用level 49 这些参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