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不能进行搜索了

楼主(2009-05-23):
最近突然不能进行搜索了,有人有这种经历吗?从页面上找不到搜索按钮,这也太不方便了,有版主帮我查一下原因吗?

网友A:
最近论坛负荷太大了,直接用论坛的搜索功能会消耗过多的论坛资源。
请直接用上方的搜索框吧,这是用GOOGLE做的站内搜索,这个一样可以搜索到大部分的东西的。
过一段时间再看看。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只要不是我一个人出现这个问题就行,虽然google不如论坛搜索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论坛负荷太大了,直接用论坛的搜索功能会消耗过多的论坛资源。
请直接用上方的搜索框吧,这是用GOOGLE做的站内搜索,这个一样可以搜索到大部分的东西的。
过一段时间再看看。

原来如此~~

网友:
应大家的要求还是先开开了,只不过必须达到白领职员级别的才能搜索
论坛的搜索只能搜到标题,所以鼓励大家采用google搜索,这样会搜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