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偏置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9-05-23):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内容为设计一个简单的二级运放。第一级采用套筒式结构,现在仿真时套筒式结构中所需要的偏置电压为电压源加上去的,但是我看大部分电路都是有一块偏置电路,用于产生所需要的偏置电压,哪位大虾知道这偏置电路是如何设计的啊?
谢谢~~

网友:
bias的作用就是让功能电路中相关的管子处于放大区。

网友:
很多Analog的教科书中都有

MOS Opamp通常用 Constant-gm bias

楼主:
楼上大虾能不能说具体点,或者给介绍 讲这个的一些文章?

网友:
楼猪先把基础打好再说,别急着看难的

楼主:
楼上说说看啦~~

网友:
模拟电路的书应该有吧

网友(2010-08-27):
具体点,k.martin书中讲运放的那一章就有。

网友:
不是说了很多教科书都有吗

网友:
有一本讲仿真的书,那上面也有偏置电路,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2010-10-11):
各位高手们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
这么容易的问题,教科书中就有呀

网友(2011-03-22):
相信很多人都是心里明白但是讲不清楚,做Bias其实很简单,基本原理就是电流镜,我的做法是一开始就把运放主体和bias都搭建出来,运放主体部分管子的大小刚好是bias的M倍(即主体部分管子的W/L和bias的相应管子的W/L是相同的,只需要调节运放主体部分管子的M值--Multiple,就可以了),对于不同结构的运放,如telescopic,folded-cascode等,有比较经典且应用广泛的bias结构,楼主可以查看相关paper,一般直接采用就ok

网友(2012-06-29):
楼主各个电路模块的作用有没明白

网友:
别急着做,打基础啊!我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