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AXI协议的问题

楼主(2009-05-24):
现在AXI的Read data bus和Write data bus主流都是多少bit的?
可不可以同一个AXI上,read data bus是64位的,而write data bus是32位的?

网友:
是可以的,但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无端增加了设计复杂性

网友:
以前看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有点复杂吧?需要在32位总线的两头接转换模块才行,要不然数据传递会出问题。

网友(2009-09-13):
可以的。不过容易出问题。

网友(2009-11-04):
可以说说这样做的必要性吗?感觉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吧?

网友:
同求,帮你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可以做的吧,但是有什么原因要这样做呢?

网友:
我觉得做起来会很复杂,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么做

网友:
通道都是分离独立的。。

网友(2009-12-26):
协议是允许的,这样的范例是没有看到过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的,但为什么呢?

网友(2010-02-19):
Can, but you know bandwidth is most expensive i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