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assette的问题[转]

楼主(2009-05-24):
我们公司的叫法,供参考:
1.Wafer Carrier:背面减薄前用来装Wafer的器具.o2j g6H KuTgXQ
2.Wafer Box:从Fab过来时装Wafer的器具,Wafer从中拿出后放入Wafer CarrierI#F b e(d!}
3.Wafer Cassette:Wafer减薄后装Wafer的器具,也可以装Ring9t&s-{+|5p,{!YP8Y(`
4.Wafer Bake Cassette:我们就叫Carrier,铁制的,有孔
5.Wafer Magazine:装PCB的器具N wCCy5}|
6.Wafer Frame:我们这边貌似没有

网友:
wow gold , wow power leveling

There are currently over 25 different currency service providers where you can buy WOW Gold, items, and accounts.
Players buy WOW Gold to improve their game play. You need wow gold to buy consumables, repair your equipment, or save for something really big...
The American players who are up in arms at the wow power leveling farming epidemic are not lobbying for more fair work conditions, or attempting to help farmers unionize. The plight of the Chinese wow gold farmer isn’t even a consideration. They are worried that it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game’s economy. A farmer grinding for gold initiates a perpetual cycle. They sell the items to players for gold to give to their company, who in turn sells their gold back to the players. People buy the WOW gold from the farming services so they can afford the things they want for their character. The purists in WOW believe that it should be hard work on the player’s behalf that earns them the best gear, not real world currency.
Blizzard takes the side of these purists, but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hold the same moral convictions. All items, wow gold, characters, likenesses… everything in WOW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Blizzard Entertainment. The players pay their subscription fees each month to “rent” their character. Selling items or gold is strictly forbidde wow gold by the Terms of Service Blizzard has written. According to blizzard the only thing a player owns is their log on ID and their password, even sharing that is a terminable offense. A player or account proved to be engaged in the sale of items or gold and the account selling and buying can be suspended. With the long days spent wow gold  farming, and the vigilant-in-text regulations set in WOW, Blizzard has still done little to stop the farmers or the buyers.
If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of buy wow gold from oforu.com, we strongly recommend you read the following carefully about why you should choose us as your trustworthy online wow gold st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