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Synopsys 全都裝不成功 .. 教一下好嗎

楼主(2009-05-24):
DC : 在啟動時, 找不到 design version 路徑 ?
Astro : Milkyway 在license找不到?

請問有沒有哪位大哥, 可以幫幫忙,
發個license產生的詳細動作, 一步一步到完成開啟程式成功呢?

附件是安裝astro的license啟動失敗的畫面, Can not find license file
哪裏搞錯了呢?

网友: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网友:
要顶上去,直到有高手来解答...

网友:
1、你是用了别人的License还是自己做的License?
2、你是否使用了虚拟机?是的话你看下你做License的时候用的hostid是不是你虚拟机的hostid?
3、EFA0.4B做出来的该是floating的License。
4、如果还搞不定,你把你的网卡号发给我。前提是自己用,如果是公司使用,就别发了。

网友(2009-10-15):
参考下面链接的提示!!!!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205505
并且check license file中是不是有Astro的Feature,如果没有,找个比较全的synopsys.scr文件重新产生license。网上应该有的。

网友:
xue xi l a

网友(2013-01-04):
回复 网友A:

   大哥 如何做SCL 11.2的license啊。真头疼呢。。。

网友:
为啥要用那么新的工具呢? 学习用,找个能用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