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WELL使用说明

楼主(2009-05-24):
MAXWELL使用说明

第1章 Ansoft 主界面控制面板简介
第2章 二维(2D)模型计算的操作步骤
2.1
创建新工程 ………………………………………………………………… 2
2.2
选择求解问题的类型 ………………………………………………………… 3
2.3
创建模型(Define Model)………………………………………………… 4
2.4
设定模型材料属性(Setup Materials)…………………………………… 6
2.5
设定边界条件和激励源(Setup Boundaries/Sources)………………… 8
2.6
设定求解参数(Setup Executive Parameters)………………………… 9
2.7
设定求解选项(Setup Solution Options)……………………………… 10
2.8
求解(Solve) ………………………………………………………………… 10
2.9
后处理(Post Process)…………………………………………………… 11
2.10 工程应用实例 ……………………………………………………………… 12
第3章 三维(3D)模型计算的操作步骤
3.1 建模 ………………………………………………………………………… 14
3.2 定义材料属性 ………………………………………………………………… 17
3.3 加载激励和边界条件 ………………………………………………………… 18
3.4 设置求解选项和求解 ………………………………………………………… 18
3.5 后处理 ………………………………………………………………………… 18
3.6 补充说明 ……………………………………………………………………… 18
3.7 例1 两电极电场计算 ……………………………………………………… 18
第4章 有限元方法简介
4.1 有限元法基本原理 …………………………………………………………… 22
4.2 有限元网格自适应剖分方法 ………………………………………………… 23

网友(2009-09-15):
引起宫颈糜烂的原因有哪些?

宫颈糜烂多发生在有性生活的女性中,尤其是育龄高峰女性中(20-40岁),但并不是所有有性生活女性都会得病,这还与不同的生活习惯有关。根据目前的调查,以下几种情况会诱发宫颈糜烂
  ★性活动过早、性伴侣过多。目前未婚女性普遍地存在着婚前性行为现象,过早的性生活、频繁地更换性伴侣以及性生活过于频繁,都是造成宫颈糜烂不可忽视的原因。
  ★不洁性生活。由于婚前性行为大多处于隐秘状态,部分未婚女性对性卫生知识缺乏,加之年轻人又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无法创造稳定、洁净的性生活环境,因此患病的几率大大增加。
  ★多次人工流产手术、引产及分娩,都可能导致宫颈损伤或炎症,最后引发宫颈糜烂
  ★清洁过度。很多女性使用清洁用品不当,如使用较大浓度的消毒药液冲洗阴道,不仅会影响阴道正常菌群的生长,使其抑制病菌的作用下降,而且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宫颈上皮损伤,最终出现糜烂。
  ★采用宫内节育器避孕妇女,由于尾丝长期刺激宫颈,尤其对敏感体质人群,可导致宫颈慢性炎症,呈糜烂表现。
  ★男性对生殖系统不彻底清洗,容易将细菌带入女性体内,进而侵害女性,导致宫颈糜烂
  宫颈糜烂有哪些症状?
  轻度宫颈糜烂的患者一般无明显自觉症状,也可能仅有白带略增多,常容易被忽略。许多患者是在普查时或因其他妇科病就诊时被发现的。
  中度、重度宫颈糜烂患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白带增多,色黄质粘稠,或白带中夹有血丝,少数患者可以发生性生活后阴道少量出血。炎性白带长期刺激外阴,还可引起外阴瘙痒症。另外,当炎症扩散到盆腔,会出现腰骶酸痛,小腹坠胀等症状。少数患者的不孕也可能因宫颈糜烂引起。

网友:
很好的東西

网友(2011-02-13):
感謝資料提供

网友(2011-06-16):
有没有IE功能啊

网友(2013-01-15):
回复 楼主:

    bucuo

网友(2016-02-24):
感謝大大分享

感謝大大分享